联想IH61MA 主板小修。值得参考!

楼主(2016-09-14):
联想IH61MA 主板小修。值得参考!
故障:风扇转下就停。转下就停!
目标:背后烧线了。请看图!

网友:
只烧了这一点吗?别的地没有坏?

网友:
这个地方应该是内存的SPDVDD供电烧掉了,没有抓到内存就是转一下就停

网友:
SPD  3.3    绝对答对了  是不 楼主

网友:
这么粗的走线也能烧断了,,。。

网友:
这两天也在修一个联想CIH61MI V1.1,有时加电掉电,有时可正常加电,有时加电掉电几下又可以了。初修主板中,还经摸索。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坏了。

网友:
内存3.3烧断线了吧

网友:
一般这么粗的线肯定是SPD

网友A:
非常感谢LZ 本来是想下载bios的  看了你的帖子才发现主板断线了  接好就行了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LZ 本来是想下载bios的  看了你的帖子才发现主板断线了  接好就行了   给你加分!

。。。。兄弟,分。。分。。

网友(2016-10-22):
厉害了我的哥,这断线不检查主板还真发现不了,我也是刷了BIOS,不跑码,看了你的帖子,哇擦叻,后面还真断线了,不言谢

网友:
这个板要么BIOS坏,要么就是spd断线,谢谢楼主好经验

网友:
现在的板子问题真多,不是内存,CPU供电,就是BIOS爱坏~

网友:
联想主板越做越差!不然我们做维修的哪有生意

网友:
我现在的是无CPU供电呢 内存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刷BIOS太不管用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  H61主板烧短线   转下就停!这个问题是所有主板的通病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捡到一个漏,我这里有一批这样的主板,故障都是不加电,待机没有,我还不知道从何入手呢

网友(2016-12-01):
感谢楼主分享!少走了好多弯路节约了宝贵的时间。。。。

网友B:
我的也断现了接上后老报警三短一长
怎么解决

网友:
内存SPD供电断线,导致检测不到内存而引起的重复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断现了接上后老报警三短一长
怎么解决
换内存,查内存工作电压

网友:
捡到漏了喔

网友:
烧糊的线就不要用了

网友:
直接飞线吧,烧糊的线路怕不经用啊

网友:
SPD供电,,这个烧断线遇见太多了,还有电阻挂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