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C 是你们会放弃维修吗?

楼主(2016-09-14):
一台V480C 板号:LA48 MB11264-1M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接电不触发。好吧,留机待测。
拆机后

待机1225C以经糊了,直接拆掉打3、5电感阻值,短了。撬起一头,再测再边都短。什么情况?

看图,先拆上下管4101.4102 5V前级不短了,再拆3.3的,嗯,也正常了。

实测3个击穿了。换掉前级正常了。

接电发现上管和1225C的VIN只有2.3V,测隔离前级也是一样。摸了一下隔离管,手上差点起火了。
换掉隔离管子,前面算是正常了。上1225C,待机出来了。测试后级发现PU4201 TPS51640ARSLR-GP 也挂了。先不管了,烧一下,听到一声响,PC4207挂了,再测阻值236,感觉还是不正常。中间很多细节就不说了,再上电,待机正常出了,没有上U和内存的。自动触发了,因为RTC的电池还没接上。断电接上,装上U和内存,再上电,触发正常,亮机了,正高兴的时候,掉电了,再开2秒就掉了。再开不触发了,再测无待机了,测EC给出的开启信号也是0V。晕死了——这坏的也太多了吧,查了一下板子的价格不是很多RMB,不想花时间搞了,跟客户说要换板。
你们觉得这板子还有必要搞吗?我都没有信心了。

网友:
能报上价就能搞搞

网友:
客同意接受换板就换吧,比修爽。
坏这么的,修起来费劲

网友:
楼主这技术杠杠的。值得学习,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能换当然最好 也稳定  赚的也多

网友:
如果不贵 在保证自己利润的情况下  还是换板子好。。。坏的太多 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修 不值得

网友:
有钱就行  还要有耐心

网友:
修起来也怕不稳定。换板有时候赚的还多点

网友A:
当你静下心来 也许会想还是修好比较好  修和换对于维修人来说是两个感念

网友:
有时候修的好焦灼

网友:
开始就没必要

网友:
有利润可以换  处理不好修好也可能不稳定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
把修的价格报高点,客户愿意换就换,愿意修就修,

网友:
报高点价格咯,,,,客户能接受就肛吧,,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保护了还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是桥的问题就换板吧.

网友:
坏的多,换板子比较稳定,建议换板子。

网友:
查一下板子的价格,如果不高就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保护了还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是桥的问题就换板吧.

今天又拿出来测了一下,显卡供电管子PU9206击穿,内存供电管子也挂了,搞不明白了。真的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静下心来 也许会想还是修好比较好  修和换对于维修人来说是两个感念

应该是主要的故障点还没找到,今天又拿出来测了一下,显卡供电管子PU9206击穿,内存供电管子也挂了,搞不明白了。一开始换1225C,上下管等好几个芯片,可以亮机了,却掉电,现在又这么多地方烧,怕显卡也挂了。

网友:
明智的选择,换板后自已再慢慢搞,只要大件不坏还是可以搞一下.

网友:
现在看来至少已经坏了3个大芯片了,,,个人感觉可以考虑换主板了。省事,还无后顾之忧

网友:
要是我直接换板了!!! 折腾怎么久没好 时间成本浪费了

网友:
最好换板,我有个刮板的返修两次了

网友:
这种多故障的机器修起来是比较烦的

网友:
这种板子看一眼就直接放弃,维修也是浪费时间

网友:
还是放弃吧

网友:
换版吧  ,又不贵,,

网友:
有时候坏太多修起来确实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静下心来 也许会想还是修好比较好  修和换对于维修人来说是两个感念

同意版主的看法,每次换板我都觉得深深的愧疚感,是自己技术不到位无奈之下才换板的

网友:
换板,坏板有空再慢慢搞

网友:
客户愿意出钱就可以搞撒,烧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是坏得比较多

网友:
我会放弃的,这种

网友:
这种修起来就比较麻烦

网友:
放不放弃都是看价格,看心情,跟机器本身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还我还是会修的 有成就感

网友:
修和换是两种态度,价格合适的话换了省心点,坏板慢慢修

网友:
坏这么多   就算现在勉强修好了  时间成本先不说   主要是不稳定  保修期内再返修如果修不好  再换板可是自已出钱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板划算点

网友:
楼主换板吧,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这个烧的东西真多

网友:
这种板子直接换了省事,能赚点手工费就行了

网友:
感觉还是换主板吧,,等一下修好了,客户用两天又坏了咋办

网友:
换板,然后留下的坏板慢慢再修

网友:
这台笔记本的故障给客户报260客户估计都会嫌贵,修好以后待机电流肯定会比之前要高一点的可能会不稳定,无修的板子大概350-400

网友:
放弃吧 不稳定的我基本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