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不通电

楼主(2016-09-14):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板号是K42JA  2.0 内存槽上是K42JP 机器拆开目测没问题,顺便测下3 5V正常,待机0.04让后跳到0.02,按下开关,开机电压有跳变,机器没反应,又测下LID有高电平,看来和休眠没关了,没图纸啊,那就按简单的查吧,先测下PCH的晶振吧,一测有电压,也有压差,南桥应该没啥问题,有供电了,那测下IO吧,当测到IO晶振时,机器突然上电了,难道晶振坏啦,没示波器也看不了波形,那就看压差吧,压差正常,顺便测下IO旁边的排阻,都正常,只要碰下IO的晶振就上电,难道晶振坏了,找了个旧板子换了晶振,为了保证不是因为温度影响就等主板冷却后上电试机,接过还真好了,为了验证下,把原来的装上居然还是不通电,看来晶振确实坏了,装机测试一会,然后再关机,反复测试正常。
由于没示波器,完全靠的是经验,顺便记录下

网友:
维修经验收下了 华硕没图纸有点难修 得靠经验

网友:
华硕的很难修的

网友:
这个晶振坏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华硕各种问题都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小白没图纸搞不定

网友:
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挺怕华硕这个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