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开机 0.22掉电

楼主(2016-09-14):
华硕k53sd rev5.1, 8显存,故障为开机0.22掉电,测量cpu供电无,其他电压基本正常,不上cpu,可出cpu供电跟集显供电,大概在1.01V,去掉95831第24脚对地电阻,装cpu,开机电流在0.65,大概可以判断95831正常、,故障在南桥那边。测量到pm-pwrok为低电平不正常,打开点位如图 r2239为pwrok测试点,电压为0v,此电阻连接到rn2202,主板实物并未安装此排阻,测rn2202一端为3.3v。心想直接强行拉高pwrok, 在rn2202装一822排阻,。通电测试, 跑码亮机。测试一整天正常。
,   没分了,觉得有点用处,帮忙加加分

网友:
附上备份亮机BIOS跟点位,点位也是在论坛下载的

k53sd rev5.1原装备份.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53SD 独显点位图.rar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可以,华硕电脑不好修,值得加分

网友A:
本来主板上没有822 你加了个822就好了??

网友B:
不上cpu,可出cpu供电跟集显供电???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能搞定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cpu,可出cpu供电跟集显供电???

可以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主板上没有822 你加了个822就好了??

是的,加了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出厂不装排阻也可以正常用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cpu,可出cpu供电跟集显供电???

你是去掉电阻才出的吧

网友:
路过学习早见到就好了

网友:
本来没装强行拉高会不会再出问题哦

网友:
华硕没图纸,只有点位图不好修。

网友:
最后还是南桥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使用95831的机器  有的取下cpu  是会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