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120瓦led电源维修

楼主(2016-09-14):
故障现像,目测无电压输出。
进一步测量是有电压输出的,大约3伏左右,风扇与电容损坏,换上电容后正常。

电源内部图

这个看不清不知是3n60还是13n60,本来应该两个开关管还省掉了一只。
但3n60的功率没那么大,应该是13n60,但只有一个,功率也达不到120瓦。

保险与整流桥均完好,(只有有电压输出这一步检测可以省掉)

电容测量,两个450伏大电容还行,比想象的要好,可那两个小电容就不行了,还炸了一个,短路了,估计就是它引起的。

低压电容两个16伏3.3mf,和一个16伏1000uf的,16伏1000uf的正常。
这种电容没有了,现在一个废atx电源只能拆出一个16伏2200uf的电容,拆了两个废atx电源才拆出来两个电容来,还拆出来一个电感,顺便把这个电感也换上。

换电容前电压只有5伏左右不正常

换过以后带负载测量,电压正常。

修好了,测试正常,最把把这两个电容还摘下来吧,留着备用。

网友A:
那个绿色电容好眼熟,不知道是不是“出名“的那种,图片里没拍出厂家来,

场管是塑料封装的,肯定是中小功率的,只有金属封装的场管才是大功率的。

设计的稳定性还行,就是有适当的缩水用料和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绿色电容好眼熟,不知道是不是“出名“的那种,图片里没拍出厂家来,

场管是塑料封装的,肯定是中小 ...

teapo 应该是台系的,也是从杂牌电源上拆下来了,那个杂牌电源用的电容估计也是从某主板上拆下来的,质量还行,容量基本上够数2.16mf

网友B:
你这电源我 目测都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源我 目测都能修好

已经修好了,把电容换了就行了
圈那些元件都摘下来了。保护功能才管用。随便问一下,那个d3的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好多电源上把那个二极管都省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把电容换了就行了
圈那些元件都摘下来了。保护功能才管用。随便问一下,那个d3的二极管的 ...

带看电路图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看电路图才知道起什么作用

并联到电阻上的那个D3二极管,好多书上都没有提到它的作用。有的电源上也没有。是保护开关管的还是保护3842的?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研究出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到电阻上的那个D3二极管,好多书上都没有提到它的作用。有的电源上也没有。是保护开关管的还是保护 ...

你去问问老大 ,

网友D:
二极管的作用是加速管子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的作用是加速管子关断.....

明白了,谢谢了。好多电源把这个二极管都给省掉了

网友E:
修的不错, 电容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不错, 电容坏的多啊!!

电容用完了,没有了。后来又把那两个16伏2200uf的电容给摘下来了,只留了一个16 伏1000uf的小电容。留着给路由器或狗供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到电阻上的那个D3二极管,好多书上都没有提到它的作用。有的电源上也没有。是保护开关管的还是保护 ...

保护开关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