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开机0.4掉电

楼主(2016-09-14):
没有3 5v  应该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了很多都没变化  最后换ec解决问题

网友:
发帖附带简维修分析可以给你加分

网友:
这又不是通病,写的也太寒酸了吧

网友:
没有3 5v也能上电到0.4啊  又没短路  什么逻辑

网友:
没3 5v也能上到0.4  什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