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电容放电警示灯

楼主(2016-09-14):
在维修开关电源前大电容一定要记得放电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人总有忘的时候,经常被咬。
还有时候忘了断电了去放电时结果噼里啪啦的。
大电容放电的方法有:1。用手直接放电,即用食指与母指触摸电容的两极,大约10到30秒可放完。(开玩笑的,可不要尝试哦)
                                   2.  负载放电,用50欧左右的负载(如40瓦的灯泡,电烙铁,热得快)接触电容两极。(很实用也很安全。)
                                   3.直接短路放电,用螺丝刀或其他金属物体直接短接电容两极,啪的一声,很清脆,瞬间放电完毕。(很危险,胆小的吓一跳,还容易烧坏电容)。
这个工具对于喜欢采用第一种放电方法的朋友可能不适用。只实用其他放电的方法。
所用的原料也很少,制作也很简单。
一个led  发光二极管,可以用你喜欢的颜色,我这边用红色,这个大家都会有吧,但led照明用的二极管不行,这里推荐用鼠标里面的,电流小,亮度高,启到警示使用。
电阻,100k到200k 欧都可以,一般用1瓦左右的,太小了容易烧黑。
导线,这个大家都有。注意led是有极性的,可以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线。
其他辅助原料:绝缘胶带,热缩管等。
不说了,发图吧

用到的原材料,刚开始用了一个150k欧的电阻,和一个红光led,效果不太理想,微亮,后来又找了一个180k欧的电阻和,两个并联到一起,阻值82k

但还是不理想。

后来改用从废鼠标里拆出来的红光二极管效果很好。

这是做好的成品

使用方法:焊到大电容的两极,注意极性不要弄反了,反了不会亮的,通电时很亮。放电阻用万用表测量其电压,并观察亮度。到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记下其亮度,比如40伏以下。一般都比较安全了,这边测试熄灭后的电压只有几伏。
以后在修开关电源时先把这个并联到大电容上面。这样一看灯还亮着就知道电容里还有电,需要去放电,起到警示作用。
如果你觉得这个很有用的话那赶快行动起来,去做一个吧。

网友A:
我都直接使用灯泡 放电快 安全 偶尔忘一次放电 吓一跳也是能提提神啊 。。额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直接使用灯泡 放电快 安全 偶尔忘一次放电 吓一跳也是能提提神啊 。。额呵呵

我也被咬过好多次了,所以才做这个,每次修电源时先焊上这个,一看灯还亮着呢就先放电再说。直到灯熄灭为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被咬过好多次了,所以才做这个,每次修电源时先焊上这个,一看灯还亮着呢就先放电再说。直到灯熄灭为 ...

要是上个 灯泡放电  是多少v 的
按都是用10欧的电阻放的

网友D:
用万用表的蜂鸣当测一下就把电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上个 灯泡放电  是多少v 的
按都是用10欧的电阻放的

可以用220伏40瓦的,10欧电阻也行。电阻太小了容易出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的蜂鸣当测一下就把电放了。

有时候可能会忘,接上这个灯,可以提醒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220伏40瓦的,10欧电阻也行。电阻太小了容易出火花。

按用的10欧 放300v 大电容的电 就出火花
多大的 阻值 不出火花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用的10欧 放300v 大电容的电 就出火花
多大的 阻值 不出火花呢

可以用50欧的,用灯泡比较直观,一般灯泡熄灭了就没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50欧的,用灯泡比较直观,一般灯泡熄灭了就没事了。

按下次 用灯泡试试看 60W的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下次 用灯泡试试看 60W的行吗

没问题,200瓦的也行,200瓦的灯泡,冷阻值大概20欧。我也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200瓦的也行,200瓦的灯泡,冷阻值大概20欧。我也用过。

按用的60W 的35欧
怎么放电的呢
拿灯座出来的连接线的 两脚 去碰电容的两脚吗

网友:
用75W的烙铁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用的60W 的35欧
怎么放电的呢
拿灯座出来的连接线的 两脚 去碰电容的两脚吗

是的,就是那样的灯泡一般会亮一下。

网友B:
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电容里的电弄没就行,各有各的方法,有人喜欢用手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那样的灯泡一般会亮一下。

感觉灯泡安全点
按用10欧电阻 会冒火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电容里的电弄没就行,各有各的方法,有人喜欢用手放电。

手 怎么放电 没见过
直接的用螺丝刀

网友E:
我都是用灯泡直接碰。。。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得放电很长时间吧!直按用电烙铁放电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 怎么放电 没见过
直接的用螺丝刀

就是用手捏住电容的两极,刚开始会有一种强烈的,让人销魂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灯泡直接碰。。。

我一般也是用灯泡,220伏40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得放电很长时间吧!直按用电烙铁放电效果好.

这个的主要用处是警示用的,比如电容忘了放电了甚至就没有断掉电源直接去用手摸了。有了这个一看见灯还是鲜红鲜红的就知道电容里还有电,不会去用手碰的,放电还是用灯泡或电阻进行放电的,直到指示灯熄灭。表明已经安全了。

网友G:
前面搞了个UPS上电和放电的时候真是心惊肉跳。

网友H:
有灯光 明显多了

网友F:
我先用烙铁放电一会儿,然后再直接短接一下就保险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手捏住电容的两极,刚开始会有一种强烈的,让人销魂的感觉。

老师傅别拿危险的事情给别人开玩笑让人用手碰电容。在保险两端接一个100W的灯泡修电源才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也是用灯泡,220伏40瓦的。

不知道用60W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主要用处是警示用的,比如电容忘了放电了甚至就没有断掉电源直接去用手摸了。有了这个一看见灯还是 ...

不过 这样 好像比较费事  还得有理论 加冻手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前面搞了个UPS上电和放电的时候真是心惊肉跳。

什么情况 会出现 心惊肉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灯光 明显多了

都是技术高的 有经验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先用烙铁放电一会儿,然后再直接短接一下就保险了.

老铁 是怎么放电的呢
引出两根线 去碰电容的两个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傅别拿危险的事情给别人开玩笑让人用手碰电容。在保险两端接一个100W的灯泡修电源才安全。

按原来 没学习 修电源之前 被电源板的 电容 电的一下
感觉和触电一样一样的

网友:
直接用灯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傅别拿危险的事情给别人开玩笑让人用手碰电容。在保险两端接一个100W的灯泡修电源才安全。

哈哈,是干这一行的都不傻,都不会用手去碰,前几天掉下来地块肉现在还没长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先用烙铁放电一会儿,然后再直接短接一下就保险了.

用烙铁的插头直接碰电容的两极即可,一般都能够得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直接使用灯泡 放电快 安全 偶尔忘一次放电 吓一跳也是能提提神啊 。。额呵呵

有时候不是忘了放电,而是忘了断电,以为放过了就没事了,结果一摸被电了下,然后再去放电,结果又被电了一下。后来才发现电源忘关了。顺便把插排的指示灯也换成高亮的了。这样没断电一眼也能看出来。

网友J:
学习 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 自己也做一个

那就可以做一个更高级一点的,我这个比较简单,只起警示作用,无放电功能,你可以做一下带有放电功能的,上面弄个放电电阻,再接个小开关,放电时只需要按 一下开关就行了,但开关必须是绝缘的,不能漏电。
还可以再加上一个蜂鸣器,只有电容里有电蜂鸣器就一直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 会出现 心惊肉跳

没用开关直接上电好几十伏电容好几千uF,然后你就听到啪的一声。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60W的效果怎么样

放电瞬间,灯泡亮度大了点,你怕晃眼不,

没必要搞60W的,40W和25W的都行,40W最好亮度适中,25W暗了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不是忘了放电,而是忘了断电,以为放过了就没事了,结果一摸被电了下,然后再去放电,结果又被电了 ...

搞维修时相应的辅助工具,放电指示灯是应该准备点高亮的LED,那些普亮的有时不太注意看,最容易没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搞维修时相应的辅助工具,放电指示灯是应该准备点高亮的LED,那些普亮的有时不太注意看,最容易没看清

是啊,这次用的就是高亮的,不会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的插头直接碰电容的两极即可,一般都能够得着。

小容量低耐压的我都是用不锈钢的医用镊子来放电,接触电阻小,多摩擦几下,放电放得彻底。

大容量高耐压的就和你一样,准备3个阻值适中的大功率电阻(2W的47K串联加一个高亮的LED),用来放电

用烙铁放电不太好,损伤烙铁的保护套,特别是放大容量的电容时,搞多了就出现放电时烧出的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小容量低耐压的我都是用不锈钢的医用镊子来放电,接触电阻小,多摩擦几下,放电放得彻底。

大容量高耐 ...

不是用烙铁头,还是把烙铁接到电容上。

网友F:
我说的是先用烙铁的插头碰触电容的两脚放电,然后再短接即可,,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用开关直接上电好几十伏电容好几千uF,然后你就听到啪的一声。

是电容放电的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放电瞬间,灯泡亮度大了点,你怕晃眼不,

没必要搞60W的,40W和25W的都行,40W最好亮度适中,25W暗了 ...

是不是 60W 会更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容量低耐压的我都是用不锈钢的医用镊子来放电,接触电阻小,多摩擦几下,放电放得彻底。

大容量高耐 ...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烙铁头,还是把烙铁接到电容上。

拿 这样有点费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先用烙铁的插头碰触电容的两脚放电,然后再短接即可,,方便快捷.

哦 是这样放电的 按都是用的10欧电阻 放电 会出现火花

网友:
用电络铁双线碰一下就行了,哪有这么罗嗦

网友:
呵 用1K 3W电阻就可以

网友L:
我曾经直接用螺丝刀短接放电   那感觉  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曾经直接用螺丝刀短接放电   那感觉  刺眼

50uf以上的电容一般就不适合直接短路放电了。

网友:
放电时间长啊,

网友M:
高大上的LED,中规中矩的灯泡,野蛮粗暴的螺丝刀,回头逮只老鼠去放电
漏记一条大招,手触大法

网友N:
我一般是用25W-40W的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大上的LED,中规中矩的灯泡,野蛮粗暴的螺丝刀,回头逮只老鼠去放电
漏记一条大招,手触大法

老鼠不怕电,以前在家浇地时老鼠钻进闸刀里都电糊了,最后还是跑了,380伏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一般是用25W-40W的灯泡

用灯泡放电还是比较安全的,还能看出来是否有电。比如220伏40瓦的灯炮19伏就可以让灯丝发红。

网友O:
有一次修闪光灯,大电容短路放电,电容直接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一次修闪光灯,大电容短路放电,电容直接爆了。

大电容不适合短路放电。

网友:
不错,很会玩,要点技术的

网友P:
楼主 发一下电源原理图  这样看图 看不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 发一下电源原理图  这样看图 看不出呢

这个比较简单,就没有上图,由R3(大约100k欧)led发光二极管(鼠标里的红色二极管比较理想,不到1mA电流就可以亮),r3与led串联。
也可以再增加一个电阻R4,大约50欧,和一个绝缘微动开关。
使用时并联到电容两极,接通电源时电容两端的电压U0大约311伏,发光二极管的压降Ul约为1.8伏,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I=(U0-Ul)/R3  ,R3取100k欧,电流I约3mA,这时发光二极管发出鲜亮的红光,警示着,有电,不要触摸。当我们需要断电测量时需要先断开开关s1(s1必须接在火线上,如果是用的380伏动力电的朋友根线都要断开。),然后再闭合开关s2,led渐渐熄灭,当完全熄灭或微亮时就比较安全了,可以打开开关s2.维修结束后焊掉此设备。

网友Q:
好工具,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工具,自己也做一个。

用的东西也都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网友R:
谁被咬谁知道  那滋味酸爽无法自拔

网友:
引用 网友R:
谁被咬谁知道  那滋味酸爽无法自拔

酸甜苦辣五味具全。

网友S:
接上这个灯,可以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接上这个灯,可以提醒一下。

是的这个主是起提醒作用,放电还是手动用灯泡放电的,以后就不会被电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手捏住电容的两极,刚开始会有一种强烈的,让人销魂的感觉。

兄弟,这是论坛,好多新手在看,学习这里的经验,误导新人会出危险,以前有个小孩玩电容被电个跟头,另外听说总被电到容易得病

网友T:
引用 网友C:
老铁 是怎么放电的呢
引出两根线 去碰电容的两个脚吗

烙铁插头的两个铁片和大电容的两个脚距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烙铁插头的两个铁片和大电容的两个脚距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放电的。

网友U:
不错,实用。我遇到过几次没放完电的,镊子尖都烧没了。但还好没被电到。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错,实用。我遇到过几次没放完电的,镊子尖都烧没了。但还好没被电到。

被电一下到是没事,有好几次因为没有放完把开关管都给烧了。一般先用灯泡放完电后,再用镊子放,两个电容都要放。

网友V:
我是小白,怎么用灯泡放电啊,直接接电容的正负极吗?是220v的灯泡吗?灯泡会烧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V:
我是小白,怎么用灯泡放电啊,直接接电容的正负极吗?是220v的灯泡吗?灯泡会烧掉吗?

是的,用灯泡接到电容两极上,灯泡不会烧的。虽然电压有300伏,但持续时间很短。还没亮起来就没电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B:
是的,用灯泡接到电容两极上,灯泡不会烧的。虽然电压有300伏,但持续时间很短。还没亮起来就没电了。

感谢回复,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谢回复,我学习了

用40瓦的灯泡比较合适。灯丝不发红了就相对安全了,然后再用镊子短接两个电容的两极放到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