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板号 6-71-wa500-d02a

楼主(2016-09-14):
机械师板号 6-71-wa500-d02a 开机不限,电流0.54,这机器有什么通病嘛?
通病

网友:
先刷个BIOS吧,各供电情况说说

网友:
机械师 市场上修的不多 通病不好说 先查下基本供电吧

网友:
这机器bios 桥都爱出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这机器报警几下就断电 是不是温控出了错

网友:
只能先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