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 版号LA-8224P 1.0 跑0.2

楼主(2016-09-14):
测各大电感芜短路, 只有CPU 跟独显电压没出来, 桥没有发出独显的开启信号,BIOS 刷了几个了 还是没解决
cpu

网友:
0.2的电流查一下转换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围绕CPU供电芯片条件查查

网友:
O.2CPU都没工作啊,电压到了吗

网友:
cpu工作电压肯定没出来,重点检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