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m-e cpu电压低 0.7v 修复一例子

楼主(2016-09-14):
华硕h61 m-e cpu电压低 0.7v  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不过 ,在网上搜索看到一个兄弟说把 p_vcore_ofs 和它并排的p_gfx 电阻换成1.5k的  就好了 我换了还是一样 cpu电压还是0.7v  最后我把框框里的那个八角芯片拆掉掉就好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61M-E R2.01.rar

这是点位图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什么原理。

网友:
应该是up6262M,调整电压的、走的SM总线

网友:
那个芯片 连的是什么信号啊  是什么作用 楼主没研究一下吗

网友:
是超频的芯片吧?

网友:
拆掉芯片就好了?那个芯片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