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_U310_DA0LZ7MB8E0_U310_LZ7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楼主(2016-09-14):
LENOVO_U310_DA0LZ7MB8E0_U310_LZ7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网友(2017-07-10):
0.5掉电吗???.....差一分才能下

网友:
再下一个试下,刚才下了个不能用。

网友(2018-01-13):
0。5掉电的,应该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2018-06-22):
刷了 不跑码         。。。

网友(2018-10-24):
我的是卡LOGO,楼主的BIOS是好的。不过刷的时候提示容量不符,我自己把BIOS末尾多余的部分砍掉刷上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10):
我的开机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