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掉电

楼主(2016-09-14):
昭阳E49上到0.9掉电 BIOS刷了无果 不上内存不掉  偶尔还能亮机 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吧     你论坛搜搜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刚好有一台也是,

网友:
继续刷BIOS,具体型号是E49L还是什么?带上板号,或许我有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给我们说一下哇

网友(2016-10-19):
什么问题     我有个一样问题的

网友:
接着刷BIOS   好像还是BIOS问题

网友:
cpu供电那边爱坏,也可能pch虚汗了

网友:
兄弟,我手上有2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CPU 供电管 ,检查下,。玻璃的??????

网友:
拍个主板图或许有人知道

网友:
修好没有啊   说一下

网友(2016-11-30):
跟LZ一样的情况,楼主修好没、

网友:
刚好也有台LZ修好没啊

网友:
CPU供电玻璃管这是通病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内存解决  先换内存 不行刷BIOS  再不行 加焊显卡 或者桥

网友(2017-01-03):
多刷几个 BIOS 试试

网友:
一般的就是BIOS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