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CPU摔松重植成功

楼主(2016-09-14):
钢网是迅维买的  质量好

网友:
没有成功过的路过

网友:
一百五的植锡网  豪

网友:
能把cpu值锡值好的都是高手,手工不错的高手

网友A:
植锡网真好.多少钱?

网友B:
问点菜鸟级别的问题:苹果的手机或者平板,在电池拆掉的时候,仅仅连接充电器能开机吗?
还有就是,如果我不使用苹果自带的电池,仅仅飞出2个线用可调电源供电的话,是否能够正常工作?不知道电池和主板之间有没有复杂的信号和通信之类的?我之前拆开过我的iphone 4,看到电池和主板连接的位置好像是4根线,它们都分别是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
不单是钢网好 技术也好

网友:
敢动CPU就不是一般玩家.

网友:
CPU是多数手机维修的痛  楼主的手上真不错

网友C:
基本上我拆下来没问题,装上去也没问题,问题就是一定会开不了机

网友:
这钢网有点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我拆下来没问题,装上去也没问题,问题就是一定会开不了机

同感啊。。。。。。。。。。。

网友:
我迭,,,,,这得多大的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点菜鸟级别的问题:苹果的手机或者平板,在电池拆掉的时候,仅仅连接充电器能开机吗?
还有就是,如果我 ...

连充电器电压太高了吧  最好连可调电源   正负极以外是检测脚 好像6代一下只要夹正负极就行了  6代的话不夹检测脚好像开机会报温度过高吧  具体我没试验过 我都是拿开机线夹的

网友:
请教下楼主 你吹CPU用的什么风枪  多少度吹下来的?  是直接吹下CPU还是先暂存再CPU  吹下暂存还没吹CPU的时候是否要把CPU上面的正方形脱低温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锡网真好.多少钱?

迅维网 150

网友:
有没有视频传授一下吧

网友:
我搞 绝对搞死!

网友:
植锡网牛   质量看来不错   人技术更好

网友:
看过之后我想换个光学对位的bga

网友:
我保证能搞死cpu

网友:
楼主手工活杠杆的

网友:
技术很好!这种事情我直接不敢动!

网友:
这个是功夫活赞一个

网友:
还没用过锡膏,都是工厂用的啊。值球不行吗

网友:
我搞的话死的多活的少。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谢谢!

网友:
厉害, 能动苹果CPU  的都是高手啊 !!!

网友:
我好奇CPU楼主是怎么撬下来的,如何分离的上盖?

网友:
钢网是小鬼子制造的,小鬼子人品差,产品质量不差啊!

网友:
啥子哟,这网是我从迅维里面买的,估计是深圳那边搞的,说是日本的,噱头而以。用还是可以的。这板子从拆到植锡,到焊到主板上,我一次搞定

网友:
手上功夫要求高啊

网友D:
楼主 你的两块板都不是一块 一个PCB是OPC 一个PCB是AT& 后面那个明显是拆件板缺了很多零件

网友:
只有学习佩服了

网友:
钢网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锡网真好.多少钱?

全套还是就一个?

网友:
拆CPU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进口钢网吗  做U的视频可否放出来几个 让我等銱丝膜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我拆下来没问题,装上去也没问题,问题就是一定会开不了机

   怎么这么多人和我一样的问题呢??
   看来并不是人的问题……。

网友(2016-10-14):
左右两张主板不是一张板子啊    右边主板CPU 上端元件几乎没有了    版号也对不上

网友:
这B装的

网友:
还搞不了CPU,还要多练习练习,

网友:
能直接干CPU的就是高手了,我的一台6开50MA,CPU问题只能看着,不敢动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的两块板都不是一块 一个PCB是OPC 一个PCB是AT& 后面那个明显是拆件板缺了很多零件

明察秋毫哇,我特意回去找茬般的比对.确实啊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手工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