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10 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6-09-14):
一 个小机箱 第一次能点亮 进系统 关机后再开机显示器刚刚要有图像时就掉电了 再按几次开关一直这情况 或者按开关没有反应了
把电源拔掉等几分钟 从复上面的情况
掉电

网友:
最好的维修方法就是 从按开关没反应的时候 从头查起 不稳定的故障 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
开关没反应的情况下,按照上电时序看下哪个不正常就是它了

网友:
开关没反应,那么直接拔掉开关线,短接pwr,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