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0C 开机不亮

楼主(2016-09-14):
联想E430C 版号:la-8131p 开机不亮,电流到0.72,各位大神又遇到过的吗?求解

网友:
资料太少 怎么帮你!  你试试不插内存看看电流多少 过内存没有,,,裸板先测一下电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应该能搞定,这款机子bios爱坏

网友:
干了不行,在查条件

网友:
去下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