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85 板号la-8681p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9-14):
客户拿一联想g485过来,机子开机电流上到0.6掉电。
拆出主板,打了一下值。无明显短路。
插上电源插上诊断卡。电流上到0.6跳了几下直接掉电。
可以重复出发,仔细看诊断卡的灯一闪一闪的,
拿掉诊断卡,测试复位。发现3.3-1.7-3.3-1.7跳了几下掉电。
直接测供电,cpu ,桥,显卡,总线,都是正常的。
等测到内存供电时发现不正常,只有0.85V。
不对啊,正常应该1.5v啊。断开隔离点,量了下Fb。
发现还是0.85v,直接换内存供电芯片。拆开一看芯片是88=。
没有这个芯片,料板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直接从东芝的料板上找到一个51212.
直接带换ok。在测1.5v出来了。电流直接0.8多了,装上诊断卡跑马了。
截屏亮机。
这个机子修的比较郁闷,装好机子再开再也开不了。
又把主板拆出来,发现开关on/off直接短路了。拆掉ec正常。
料板找一ec装上去无+3valw。想了半天
这个ec带程序的,订货。第二天货到了,装上去3v 5v出来了 。
ok啦。最后附上亮机图。

发帖不易,大哥大姐们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加点分啊。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次日到货让人羡慕,让这起步四天收件的情何以堪

网友B:
买EC是按型号来买的吗

网友C:
有时会买剪板的EC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快速

网友:
要是我就放弃了。。。。虽然现在生意不好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快速,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EC是按型号来买的吗

跟买芯片的说带程序的,把版号告诉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会买剪板的EC

跟买芯片的说代程序的ec就行了。告诉它版号

网友:
是装机没装好吧  好好的怎么烧了ec

网友:
这EC有点麻烦吧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故障还真多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买芯片的说带程序的,把版号告诉他就行了。

请问下,EC如果的带程序的要怎么换

网友:
有时莫名其妙的出现好多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EC如果的带程序的要怎么换

同型号代换,买代程序的就行了。

网友:
多灾多难的故障哦 螺柱不容易

网友:
是不是装的时候没整对哦,怎么会又把IO烧了

网友:
一般是缺电压,典型的仁宝问题

网友:
加点分啊。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 速战速决

网友:
IO应该没坏吧,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物流够快的,楼主都从哪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型号代换,买代程序的就行了。
不是是连EC边上那个储存芯片都要换掉吗,,

网友:
楼主这种图片文字结合的,就会很清晰

网友:
快递的速度太给力了

网友:
修的不 简单呀,呵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啊 已加分

网友:
感谢分享,有时候机子亮机了,没一会又坏了,或者客户又送回来,很麻烦的。。你这个短路算明显的问题点罗。

网友:
买EC是按型号

网友:
遇到EC是KB9012的 不触发的机器 我就头皮发麻!

网友:
技术不错,不解的是为什么烧EC了

网友:
大神说的一切故障都好轻巧啊。。

网友:
思路明确,维修迅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