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M2N68 SE 板,装PCI_E显卡不好用。PCI 显卡 ...
求助,ASUS M2N68 SE 板,装PCI_E显卡不好用。PCI 显卡可以用

楼主(2016-09-14):
有几块ASUS M2N68 SE 的主板,都是一个问题。装PCI_E显卡不好用。PCI 显卡可以用,应该是哪的问题。求解。谢谢!!!
显卡

网友:
PCI显卡? 是啥样儿的 我还没用过 能上个图不 上PCI E显卡不好用的话 测槽子的供电 复位 刷BIOS

网友:
pci显卡很少啊。。。。确实

网友:
看下PCI_E的条件是否都正常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