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显示器闪灭

楼主(2016-09-14):
三星E2220显示器闪灭,求一个bios,谢谢大神

网友:
论坛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
闪屏吗?还是闪一下?

网友A:
首先行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闪灭  貌似根灯管 高压  灯条有关吧  不知道是LED的还是CD的

网友:
闪灭?不是高压有问题?导致背光亮一下黑?

网友:
高压,灯管

网友:
可以断定是灯管,三星屏很脆弱,小心了。

网友:
为什么会怀疑BIOS

网友:
闪屏不是程序吧,三星高压包坏的多

网友:
这种机大多都是上灯坏

网友:
高压版,灯管,

网友:
这个显示器通病灯管为题,是不是三星的屏?是三星屏就拆吧

网友:
这个屏的上灯管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行查电源是否正常,,。。

我同意你的意见,有些人做维修的像修主板一样动不动就干桥,这样是修不好的

网友:
上灯管坏!

网友:
先排除硬件问题好一点

网友:
大家讲得较多了,应该处理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