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实用的车牌防盗、防意外脱落报警电路

楼主(2016-09-14):
自制实用的车牌防盗、防意外脱落报警电路

  该报警器具有电路简洁、制作简单、可靠性高、成本低等特点,具有一般电工知识的人员均可按图制作完成。机动车安装该报警器以后,一旦发生车牌遭盗撬等案件苗头,或在行驶过程中出现意外松动脱落等现象时,会立刻发出高达130dB的警笛音,用以阻吓盗撬分子,并提醒安保值班人员或驾车司机注意。
  报警器采用了TWH18778型开关式集成电路,开关电流达1A,并且开关速度快,工作电压6—24V,极限电压为30V。能够采用摩托车、汽车等电瓶对其直接供电,而不需增加任何降压保护措施。该集成电路的第5脚为控制端EN,具有微电流触发驱动(典型80UA)能力,当输入电压高于1.6V时,1-2.3脚电子开关导通,低于1.6V时关断。

  电路工作原理:电原理图如下图。

图一

  报警器由车辆电瓶供电,图中元器件参数以汽车常用的12V和摩托车常用6V为例设计。
  R1、R2为TWH8778集成电路第5脚控制端EN的分压电阻,在用作传感器的非锁存型开关K1-K4均保持被按下(即军车号牌未被撬盗或意外松动脱落)时,由于R2被K1-K4短路,TWH8778开关集成电路第5脚控制端EN的电压被下拉至0V,TWH8778开关集成电路关闭,报警发光二极管指示器LED处于熄灭状态,超响度的警笛报警器Y无电不工作,保持静默状态。
  一旦车号牌被不法分子盗撬或在行驶过程中出现意外松动脱落现象时,本报警器中用作传感器的非锁存型开关K1-K4将有一个(或几个)开关在自身弹力的作用下被释放,R2被接入电路。此时,由于R1、R2的分压作用,使TWH8778开关集成电路第5脚控制端EN的电压跳变到3.75V(使用12V电瓶供电时)或1.875V(使用6V电瓶供电时)左右,高于TWH8778开关集成电路导通门限电压(1.6V),TWH8778开关集成电路迅速导通,报警发光二极管指示器LED点亮,超响度的警笛报警器因得电而发出高达130dB的报警音,阻吓盗撬分子,并提醒车场安保值班人员或驾车司机注意。
  TWH8778采用5脚封装,其外观及引线示意图见右图。
  整个装置的印刷电路板图见下图(略)。
  元器件选择:报警器工作原理简单,但因机动车工作环境比较恶劣,车辆行驶过程中长时间处于强烈震动颠簸状态,并经常会面临风雨泥沙等侵蚀。所以,元器件必须选择高品质、耐腐蚀的,特别是作为传感器使用的4个非锁存型的按钮开关,一定要选用水密性好、触点可靠,受振动因素影响小,且复位弹力比较大的,按键行程以在5mm以下为宜。因报警器工作电流比较小(≤200mA),所以无需为TWH8778集成电路加装散热片。超响度的警笛报警器选用额定工作电压12V的,经试验在6V时也可正常工作(报警音量会小一些。
  安装调试:装用作传感器的非锁存型开关前,先把2根引线用防水胶与开关封固在一起,防止车辆行驶过程中造成引线脱落。一般情况下,前后车牌可各安装2个传感器开关。先取下车牌,在机动车车牌安装孔周围等易被盗撬的部位(以距车牌安装孔5cm左右为宜)钻2个孔,将用作传感器的非锁存型开关安装牢固,再照原样安装车牌,保证车牌安装后,4个非锁存型开关均被车牌“按下”即可;报警发光二极管指示器LED安装在驾驶室控制面板上。本装置的报警主体,以及其与传感器开关之间的连线视情安装在车体内部离高热源部位较远的隐蔽位置,由于本装置静态电流非常小,无需使用电源开关,直接接入汽车电瓶供电系统即可。
  注意事项:由于TWHH8778开关集成电路要求控制端电压不得高于6V,否则造成器件永久性损坏,所以在使用24V电瓶供电的大型车辆上使用本装置时,应将分压R2更换为4.7kQ左右的电阻,以将报警触发电压值限制在6V以下,换成额定工作电压24V的超响度的警笛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