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86进苹果系统出现苹果后白屏!!!

楼主(2016-09-14):
苹果 A1286原来花屏,修好后进系统出现苹果标志后白屏。用别的机器的硬盘上去能进苹果系统。。郁闷,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干

网友:
别的机子硬盘能进苹果系统  你确定是显卡坏了??? 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一下他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为什么不找个测试赢盘做个win7试试呢,只要显卡驱动能正常打上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直接干吧

网友:
216-0809000的显卡吗,

网友:
如果是这款显卡就换一个吧,比较容易坏。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苹果系统 走完 4分之1 的苹果LOGO  就会全白,进 WINDOWS 系统 直接全屏黑。 都说是显卡问题,准备上BGA。不行就换新芯片了

网友:
这款机器换了很多台显卡 没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