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940NW 液晶显示器通电显示2秒就黑屏(已修复)

楼主(2016-09-14):
三星 940NW 液晶显示器通电显示2秒就黑屏。将输入视频信号断开,至电源指示灯闪动,再次输入视频信号,仍是显示2秒左右再次黑屏。

打开机器外壳,发现电源板上PCB编号为:C112、C316,型号为:25V 820UF;PCB编号为:C113,型号为:470UF的电解电容鼓包。

更换后试机,已经恢复正常。

本贴无技术水平,仅作一案例留档。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引起

网友:
电解电容使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特别是在肓温环境.

网友:
最常见的电容怀孕    基本上家喻户晓了

网友A:
小心有的电容外观正常,可能是离散热片太近,烤的里面电解液已经干涸了,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否平稳来判断它的好坏.仅作参考.

网友:
显示器,反正各类问题都有

网友B:
查逻辑板,vgh 一般20v左右 vgl -6v左右

优秀妞妞 -2 有认真看帖吗?

网友:
电容引起的故障挺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简单,捡钱的

网友:
显示器换的最多的就是电容

网友:
楼主捡到了便宜~~~

网友:
貌似除了冠捷和戴尔的显示器电容不容易怀孕外,其他显示器基本都有这个现象吧!

网友C:
昨天也修了这个机子,只不过是二修机,上家拆了高压线圈,更换的高压板,但问题还是没解决,细看,去往高压板的电路都不断开,肯定还会出问题,割开线路,接上高压板,试机一切正常,真佩服那些似懂非懂的维客。

网友:
显示器一体电源板电容爆的还真多

网友:
电容爆的显示器最好修,换上新的基本上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有的电容外观正常,可能是离散热片太近,烤的里面电解液已经干涸了,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否平稳 ...

还真遇到过,搞死人了,最后没办法,把电容全换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也修了这个机子,只不过是二修机,上家拆了高压线圈,更换的高压板,但问题还是没解决,细看,去往高压 ...

你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怎么显示得你技术高明...你怎么收得到好价格...

网友:
给力,继续给力

网友:
这个是三星940NW显示器通病了,我遇到好几台都是电容问题,有些机子电容外观看不出来鼓包。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通病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逻辑板,vgh 一般20v左右 vgl -6v左右
不好意思,当时在看两个帖子,该发那个帖子里的 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发这里了,也不知道怎么删掉

网友:
电容坏了 很正常 很多显示器 都会

网友:
电容真是好东西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呵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常见,也好处理,

网友:
三星的通病吧

网友:
一般电容漏液鼓包先换电容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