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9-14):
T440P反复掉电重启,怀疑BIOS问题,刷了后好了.

网友:
好了还要求助?

网友:
破小孩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发错版块了 况且发BIOS好的机器也没发帖的必要

网友:
没好,,还是一样,弄错了,,,,是另一块板,修板修糊涂了,呵呵呵!

网友A:
确定刷的BIOS是好的吗,不行重新刷个看看。

网友:
这种机器要刷原厂的BIOS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刷的BIOS是好的吗,不行重新刷个看看。

你有确定好的吗,发个过来我看看

网友:
我也是醉了,呵呵

网友(2017-09-21):
                 一般都是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