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打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6-09-14):
今天修理一台2修苹果A1286笔记本 开机花屏 换显卡故障依旧 又换了一个显存好了 但是进系统黑屏  禁用显卡驱动正常  不是软件问题  检测发现显存供电是1.35V  看图纸是1.5V 不知道哪一个正确  请各位大侠如有在修苹果A1286 板号820-2915-a的 帮我量一下电感L9560到底是多少伏 是1.5V还是1.35V 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6-9-17 17:04):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 。

网友:
在线等待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知道,想知道答案可以私下高速你

网友:
1.35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哟

网友:
0809000的显卡吗,重新植下珠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坏了,这个显存听说也坏的多,不过我没修过

网友:
在线等待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件显卡坏得多,好像是可以改集显的

网友:
装的什么系统?WIN7打显卡是会黑屏的

网友:
坐等答案中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显存也特别容易坏

网友:
显卡换过   全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想知道答案可以私下高速你

谢谢了   能不能告诉我 此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显卡要换新的,显存都要重植,我遇到过,苹果很坑的,我换了3块显卡,最后用用还是坏了

网友:
显存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能不能告诉我 此电压到底是多少

只能告诉你此故障跟这个电压没关系,1.35v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你此故障跟这个电压没关系,1.35v也正常

谢谢你。我再把另外3个显存换了试试。

网友:
苹果貌似显存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没有搞过苹果不清楚

网友:
楼主,显存换了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显卡挂了吧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显存是DDR5还是GDDR5,只有知道DDR几代的显存才能知道他的电压,这1286的机器有好几款显卡,N13P-GT-W-A2./218-081005,h还有一款是216-0809000

网友:
显卡显存都容易坏

网友:
这机显卡不好焊吧,背面显存贴的近……

网友:
本来就不是显存坏,而是你把显存搞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显存是DDR5还是GDDR5,只有知道DDR几代的显存才能知道他的电压,这1286的机器有好几款显 ...

兄弟跑哪了,现在啥待遇 了。

网友:
修好了。换了3颗显存才好。

网友:
显卡和显存的问题真让人头疼

网友:
这个机器有几个显存吗?你是怎么知道哪个坏掉的?

网友:
换显存好 我遇到一次把屏线的位置压住就可以正常使用,要不然就会花屏  什么方法都搞了 最后垫了点东西 也没有返修

网友:
楼主把问题发出来啊。

网友:
没搞过苹果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