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450Vbiso分享大家

楼主(2016-09-14):
跑马 到0.8 不亮 低电压 内存换了 一样  刷bios解决 有图有真相

sv41v-mb    12278-1

网友A:
请教LZ,一般BIOS什么问题可以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LZ,一般BIOS什么问题可以刷。

感觉  完全是感觉 等你 会了 就懂了

网友C:
这个机器很恶心啊。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完全是感觉 等你 会了 就懂了

主要是没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很恶心啊。特难搞

是的 遇到一个 温度高的 换主板 换散热片还是 高

网友:
不管怎么说,弄好了就行

网友:
BIOS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