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e47a 改集显。

楼主(2016-09-14):
现在把独显去掉。按图纸改好去屏的信号 edid信号(对地阻值都正常)。把独显供电链接到集显供电电感。集显时钟。led开启。lcd开启。刷集显的bios。

现在现象是开机就蓝色的屏。什么字都不显。

请问还要改什么信号啊。

板号 是 kl9 的。图纸就不传了。论坛很多。

网友:
lvds改了么?

网友:
去屏的显示信号不会只改了edid吧

网友:
lvsds应该有好多组信号 的

网友:
坐等结果 有一片一样的板子  不会改 求指教

网友:
楼主改好没,现在正同样的情况

网友A:
把R276 R288  R282 R284 R277拆掉就 OK了,我刚改的,把集显的供电接CPU供电是紫屏,接独显供电是蓝屏

网友:
也是刚刚改成功

网友:
前提是搜索PDF的UMA把需要的改一下,我也改了个,改了几天

网友:
对了,PR269不需要拆

网友:
要刷BIOS吧,上次有个AMD的,改了集显驱动装不了,换了好几个BIOS才OK

网友:
也改过两台 仔细看看是不是那里没弄对

网友(2016-10-15):
引用 网友A:
把R276 R288  R282 R284 R277拆掉就 OK了,我刚改的,把集显的供电接CPU供电是紫屏,接独显供电是蓝屏

需要刷bios吗

网友:
在不行。。淘宝上咨询。。那些专业的店家

网友:
不用,你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2021-09-10):
论坛上好像有案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