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外星人M17X5R 板号9331P 功放供电短路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14):
省内朋友发来一台外星人 本来是要修显卡的  结果显卡烧了修不上
改而修功放  外地朋友原来也是做维修的现在不干了 他描述是功放供电
对地短路 实测确定是短路  烧机无明显发热的地方估计板层短了
声音部分 原同行修过没修好
因开机正常 故不挖坑了  先看图纸
两个供电  AVCC  PVDD不短   查图得知两个供电是由一个电压过来的
AVCCB+通过一个电阻供给芯片
由于CA72以被拆掉   故把RA3641调转枪头 焊到CA721脚上面

然后从   PVDD的滤波电容上飞线到CA721   更换功放芯片内置正常
此机放歌   我只能用  双击666  加关注  来表达我的心情

网友A:
外星人都都修的这么顺 楼主厉害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8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我还有一块9331P没修好的尸体板在家躺着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星人都都修的这么顺 楼主厉害

运气  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块9331P没修好的尸体板在家躺着

啥问题啊

网友:
普普通通吧

网友:
待机偏高芯片发烫  换南桥后待机正常不触发  后来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无敌也是寂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