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17不出1.5v

楼主(2016-09-14):
联想g460板号la-5751p开机4秒左右掉电,CPU发热厉害,3v,5v待机有,图纸上显示有1.5v待机 (图纸是la-5751的,没找到5751p的),图纸上有两个51117,主板上只有一个,查仁宝上电时序是,按开机键后才有syson电压的。现在待机时io就出syson电压了,51117 芯片4脚10脚5v供电有不出1.5v。现在纠结syson电压是什么时候出来的?51117换过上官下管换过

网友A:
1.5V待机?  是供给哪里的  我没注意过   截个图来看看  1.5V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待机?  是供给哪里的  我没注意过   截个图来看看  1.5V的名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