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奇异维修!!

楼主(2016-09-14):
客户拿过来二台笔记本,一台K43华硕,电流0.02,不开机,一想到就是排阻,捡钱的节奏,这个就不多说了,

另一台就是HP4411  上电电流0.2太大  居然还能自动触发,且电流能工作到1.5A左右掉电,拆机后发现南桥温度异常,不用说肯定是短路了,即然能上电,感觉其它供电,应没有什么问题,直接拆南桥,换上一片,开机电流正常,看电流有跳变,应是要亮机了,就接上屏,发现屏没有一点反应,心里嘀咕了一下。
看电流跳变正常是亮机的节奏呀,怎么会不亮呢,外接一看,却实外接能亮,显示也正常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外接正常,内接不亮,看了一下显卡的型号,216-0728020  晕了,不会是显卡坏了吧,
这显卡碰到过,坏的不少,且价格不便宜。
可是客户拿过来确实是南桥也坏了,这事怎么可能搁在一起呢,有点不解,
另外说明一下,机器二台拿过来,客户都是自己拆开散的,我几乎都是没怎么动手,就把主板取下来了。
想不通就别想,继续查吧,先用风枪对着显卡吹,再开机,还是原故障,心点想,如果这机要是显卡坏,
就很难报价了,显卡成本不底呀,还有南桥,一台机器才值个6. 7百块钱,你报个300吧,客人直接说不修你就白忙了。想了下不甘心,不妨测下屏吧,说不定屏问题呢,这一查果然柳暗花明,但也不是一帆风顺。

看电路 测到第三脚,发现电阻只有15欧,这个电压是+v3s  进来只到屏,跟显卡没有关系,拔掉屏线,果然测还是15欧,
排除屏线的可能性,确实是屏,为什么15欧就能确定屏坏了,因为这个电压只是用来给屏检测供电的,电流肯定消耗
很小的,个人认为阻值用二极管测至少要在几百。

拆开后测试果然是8脚芯片(屏识别BIOS)损坏,并且造成屏保险断开,
真的是柳暗花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居然找到一片
跟它一样的料屏,就是接口位不一样,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但型号是一样的,连BIOS的型号也一样,看来有戏
如图
接下来,拆下,换上,把保险也换上,

接下来,装好,屏线,上机上电,呵,看来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屏闪了一下,确定可以看到HP的LOGO了。但是背光却没有亮起来
呵,呵,呵,最后唉了一下,挣点钱怎么就这么难呢,再查吧,屏接口32脚对应的是屏背光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和LID信号想
与后产生的,也就是只要是一个底电平,那它就亮不起来,实测这个信号没有问题,那只剩下40脚INV_PWM_3  ,它对应的是屏亮度调节信号
也是显卡发过来的,但是却是底电平,那现在可以确定了,显卡也有问题,但这个是小问题,我想有点基础的都知道这只是小儿科,动点手术就
行了,直接把屏接口的35脚 出来的地方切断,用个10K电阻直接连到36脚,

再上电,亮机
接下去,跟客户说明,南桥坏,屏也有问题,就是没敢说显卡也有问题,再说下去,自己感觉都有点不靠谱了,
问题是这钱怎么收?
果然客户说,怎么可能,之前屏是好的,我只好解释了一番,还是没有把显卡问题说出来,没想到客户说他手上还有
一块屏,要带过来,呵,这事折腾的,结果他带过来我给他测一下,果然是好的,只好当着它的面,再把那个10K电阻再接一遍,
并如实跟他讲,背光不亮,是跟显卡有关系的,没想到他居然说,是给朋友弄的,能亮就行,后面能用多久他也不管了,呵,呵!
后来考虑他把原来的屏留下在我这不要了,这台机器我收了他150元,当然是另外挣了一块屏。

机器是修好了,最后留下一个大疑问,南桥坏了,显卡有问题,屏也坏了,这怎么可能??????????
说了即使让客户相信,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亲们,你们碰到这样的事嘛!!!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额  应该早放弃了   这毛病也太多了点吧   挺有耐心啊

网友:
牛逼,我一般是直接两个脚焊一起

网友:
这种问题头大,,,,,,,,,,,,

网友:
这么多地方坏,一般是很少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