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i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9-14):
主板故障:进水无待机。插上电流瞬间0.003接着掉成0。这是用示波器测的波形大家帮看一下。TB62515的103#有VCC3SW。有断线的地方已经补上。而且TB62515,已经换过。VCPIN25也是瞬间能到3.3v左右。看过其它帖子有说是24。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家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6-9-15 08:24):
已经修好,wint20到U101 66脚断线,补线后开机正常

网友:
查一下q9的4脚啊。

网友A:
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啊 测下,先直接接导通测一下,

网友:
Q9和Q36饱和导通G级高电平 查G级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啊 测下,先直接接导通测一下,

公共点不短路

网友B:
VCPIN25  是24V 的  查芯片电压这个脚有没有拉低

网友:
这小波波抓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PIN25  是24V 的  查芯片电压这个脚有没有拉低

已经修好,就是VCPIN25电压断线

网友:
已经修好,wint20到U101 66脚断线,补线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图纸楼主能讲哈原理不谢谢

网友:
还是独立显卡的  贵 呀.待机3 5V出一下就掉 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