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E笔记本花屏,请高手是显卡还是显存,北桥

楼主(2016-09-14):
显卡已换过了,有四个显存,内屏不显,外接花屏,谢谢了。

网友A:
显卡是换的新的吗、、、

网友:
像是显存,发烫吗?

网友B:
上次碰到一个E40的花屏,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碰到一个E40的花屏,是CPU的问题

CPU 换过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换的新的吗、、、

换新的,故障一样。

网友:
不烫啊,温热

网友:
如果是无铅的,应该是没做好,温度再高点加一下。

网友:
显存换下试试

网友C:
此机器显存坏的修到两台,换显存老麻烦,最好多买几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器显存坏的修到两台,换显存老麻烦,最好多买几科

没有找到料板,风枪温度多少 显存没有换过。

网友:
芯片都买好了,直接就干了!

网友:
这破玩意还折腾干嘛??? 给钱多???

网友:
像是显存。。。。麻烦就放弃吧

网友:
就是显卡啊 ,新显卡做一下值球,无铅不好焊

网友:
重植显卡,还有显存

网友:
看起有点像显存一样,你换过新显卡故障一样的吗???

网友:
显存重植一下么,,,,,很发挖也要焊上去,,温度控制好,,,,花屏大多显存或者显卡,,,,,我想问下大神们内屏不显是不是要查LVDS

网友:
换显存一个一个的换 好运的话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了,之前我也是换显卡。后来没招,只能换显存。

网友:
这样一般是显存芯片有问题

网友:
屏也不能排除

网友:
故障直指显存

网友:
换了显卡还一样的故障,显存的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这个显卡是比较容易坏的啊 估计换的显卡不是全新的 了

网友:
那就换显存呗

网友:
北桥你就不要考虑了   如果你确认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那只有干显存了 还有 看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掐指一算。像是显存

网友:
内存可以试试

网友:
重新焊接显存

网友:
果断换显存

网友D:
换显存吧,显存是单面还是双面,4颗还是8颗,建议两颗一对这样一起换

网友:
接外屏花屏的,内屏不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显存吧,显存是单面还是双面,4颗还是8颗,建议两颗一对这样一起换

4个,都在一面。找不到电路图啊。

网友:
要么显卡没焊好,要么显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4个,都在一面。找不到电路图啊。

直接换显存就好了,打电路图干嘛

网友:
个人认为,显存

网友:
直接换  不加焊一下看

网友:
显存也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