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24X 不触发维修(祝各位师傅中秋快乐)

楼主(2016-09-14):
机器:神州优雅A450故障:不触发
板号:ASUS H24X
先打电感阻值,没有短路。发现SB下面位置有小小入水痕迹。清洗。发现是如下信号:

测量,更换后,电压都出来了。上电还是不触发。再看全版没有别的地方进入痕迹了。只能再查
先查3/5,LOD5V正常,3/5V发现只有3V出来。有些ASUS只有3V出来是正常的,暂且不管。
开关有跳变。
查待机条件AC_IN_OC#测得有19V。正常应该为0V总之19V肯定不对(请大神指点一下这个信号是不是一定为0V)信号如下:

EC电阻另外已一头是+3V_EC上啦。控制来源应该为上面的管子。放大如下:

管子丝印是04,想必大家也知道原理。测量蓝点19V,接地电阻丝印01C查得为10K。经过分压计算,更换R8803电阻为30K后,机器可以显示。蓝点电压如下:
佳节将至,祝福各位师傅节日快乐。合家幸福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

网友:
rtc电路腐蚀   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  修的不错

网友:
都是大神啊,佩服

网友A:
查待机条件AC_IN_OC#测得有19V是真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条件AC_IN_OC#测得有19V是真的吗?

那时候直接打到头了,转换50V看了一下总之是接近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直接打到头了,转换50V看了一下总之是接近20V

19V直接进EC,EC还不死的,真耐命。

网友:
AC_IN_OC#  ASUS机器上这信号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表示看不懂,,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到mf47好有亲切感哦,用指针表的人应该很少

网友:
ac_in_oc#的上拉是3.3V,19V是哪里过来的?

网友:
楼主用指针表估计是老司机

网友:
用这个表的人,都是老师傅了!

网友:
还有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
MF47!好久不用了,怪想的!

网友:
分压坏了,哈哈,不错啊

网友:
节日发帖.辛苦了.节日快乐。合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