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的电容为什么测量只有一欧,看图

楼主(2016-09-14):
一台戴尔的E6230,不定时死机,都不知道查哪儿。拆出主板一测这两个电容(红圈)只有一欧姆,核显供电,不懂。
再请教下师傅们,不定时死机的情况从哪儿查起啊

补充内容 (2016-9-15 10:48):
阻值低的问题我懂了,大家从不定时无规律死机上给点思路吧,从提携新人的角度,少训话多鼓励,小心肝们~谢谢。

补充内容 (2016-9-15 10:51):
现象总结:祼板试不出,进系统后才会不定时死机,有时几个小时没事,有时几分钟就死。硬盘内存已排除,温度不高,I5三代低电压板载U

网友:
求您回下吧,听指点再下手

网友:
板载的U 费劲

网友:
在线测试阻值是比较低的

网友:
在线测量电容时,因为有负载存在

网友A:
正常的  你的CPU 是板载的 。 你把CPU取了肯定不是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你的CPU 是板载的 。 你把CPU取了肯定不是1欧

晕,醒了,谢谢。不定什么时候死机你以为症结在哪的可能性大

网友B:
不定时死机。。查硬盘 系统 外设

网友:
忘了说了  还有温度

网友:
电压有波纹 也会出问题

网友:
先换掉内存和硬盘,最小硬件系统法试

网友:
核心供电对地阻值1欧正常的,死机的情况换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CPU去了就不是了

网友C:
不知道你所谓的死机具体的现象是什么?是鼠标什么都动不了? 还是鼠标可以动,仅仅是程序无响应?还是什么?我之前的T410s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是鼠标可以动,但是程序基本都在无响应,而且CPU使用率一下子升到了100%,而且风扇转的很慢,我就换了所有CPU附近的钽电容,也是470的,大约有6、7个,可以看下我的这个帖子里面有介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1127-1-1.html    如果是突然什么都动不了,然后过一会儿就蓝屏了,一般是内存相关的问题    如果是散热问题,可以试试把CPU风扇的供电场馆给短接上,让他一直工作,看看运行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应该先排除简单的问题,然后再往复杂的地方想,因为死机卡顿等问题很多都是散热和供电电容不行造成的,而且对于楼主说电容两端1欧姆的电阻值??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我之前修过的一些机器,无论是板载CPU的,还是全集成的,还是南北桥分开的,所有的供电都没有这么小电阻的,最小的我测量到8欧姆,是T500ATI显卡的主供电。不过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坏的DELL 1420的显卡门,坏显卡供电阻值为5欧姆,好的显卡阻值为12欧姆。但是有的也有电容短路的,这个也很常见,一般是那种棕色的电容比较爱坏,坏的电容明显颜色比较深,像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用“烧机”的方法找到损坏的电容,当然有的桥和显卡芯片上面的小电容也容易坏。最后祝你好运吧。

网友:
集显供电的滤波电容   阻值当然低了

网友:
先测坏道,坏道没问题重装系统,先软后硬

网友D:
换硬盘 内存 试  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这两个电容(红圈)只有一欧,在板测量是负载核显的阻值.

网友:
正常 没问题

网友:
去下电容量焊盘看看就知道了,印象会更深刻,下次就记住了

网友:
电容在主板 你测是连负载一起在测 如果是U的供电那肯定值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死机。。查硬盘 系统 外设

内存硬盘都换过,温度不高

网友:
短路了呀,先把电容拆掉看是不是电容短路,还是后级CPU挂了

网友E:
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所谓的死机具体的现象是什么?是鼠标什么都动不了? 还是鼠标可以动,仅仅是程序无响应?还是什么 ...

谢谢,是死机定屏,什么都做不了,有时死机时伴随着啸叫音,我之前也是没量到过这么低的阻值(可能量这地方少,也可能是三代核显阻值就是这样),我的万用表线阻是3,当时以为是短路呢,仔细一看显示是4。
又加上这两颗电容正好让导热管压着,就想当然的以为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硬盘 内存 试  不行刷个BIOS

硬存已排除,只能从简单的入手,先刷个BIOS了。起了系统才死机,还不定什么时候死,一点规律也没有。我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根本没底,如果刷了BIOS还不行,那我就放弃了。水平有限,不知道找故障点,这情况我玩不了

网友F:
现在的u,二极管档阻值很低,我有测量过2的,以为u坏了,换到好机器上面可以亮机,还是主板问题,可以用欧姆档测量,一般短路欧姆档能测量出。现在的u,有数以亿计的场馆并在一起,所以二极管档阻值相当低。

网友:
很杂,先把外设换一次,最后不行才是主板

网友:
有CPU阻值低很正常

网友:
不定时掉电 查查温控电路 不行把温控芯片拆了看掉不掉

网友:
现在的CPU阻值都这么低的啦

网友:
因为是核芯显卡的阻值了

网友:
有风险,别弄的不开机了,不好交待了

网友:
基础学好了 再来做维修吧

网友:
CPU电容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这种板载的机器难修。

网友:
你这个电容没问题的

网友:
pga不取下cpu测量的是cpu核心的对地阻止,取cpu才是真正的电感阻止

网友:
这种刷bios不行就可能是桥问题了

网友:
先从外设查吧!

网友:
现象总结:祼板试不出,进系统后才会不定时死机,有时几个小时没事,有时几分钟就死。硬盘内存已排除,温度不高,I5三代低电压板载U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主板是板载的CPU,现在新款机的CPU对地值都很低,如果你CPU可以取下来再量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有时死机时伴随着啸叫音,说明问题还是出在CPU供电这一块,重点查电容电感坏或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u,二极管档阻值很低,我有测量过2的,以为u坏了,换到好机器上面可以亮机,还是主板问题,可以用欧 ...

这是什么理论?你一千亿个二极管并在一起,最少二极管值,也只是最低的那一个而已,并不是电阻那些的并联计算

网友:
不定时死机,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死机定屏的主板问题的故障应该是少点的吧?见过硬盘坏的

网友:
带CPU,阻值是很低的

网友:
CPU在上面测,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CPU坏了吧,你拆了看看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有的时候训话是有用的,不然你怎么成长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这种问题不好维修吧?

网友:
楼主啊 我觉得你应该 把主板拿出来 外接显示器 挂硬盘  在外面测试 等死机的时候 就去测量那些电压的情况   最好示波器  测量 cpu几组供电  总线供电  3 5v供电  以及cpu里用到的一些电压  能改集显吗  bios改了试试 啊

网友:
哪里阻止都低得很

网友:
这个是核显电阻值正常。

网友:
死机的时候电流表显示的数值没有任何变化,才叫真死机了,去测量各组供电是否有偏低,供电没问题就考虑大芯片了,可以先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