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retina A1502 WIFI无法识别

楼主(2016-09-14):
单独mac系统,蓝牙可以正常使用,但是wifi就无法识别硬件,后来我重装了系统,直接检测不到有wifi,把wifi拆下来装到别的电脑里能正常使用。也试了重置NVRAM,没用, 真是奇怪了。难道是主板哪里有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A:
量下主板上的信号线看看对地阻值正常吗不,擦擦接口那些试试。

网友B:
应该是主板问题,上次看到我们老板搞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主板上的信号线看看对地阻值正常吗不,擦擦接口那些试试。

我没那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问题,上次看到我们老板搞过一台

是主板问题还是,插wifi卡的那块USB板问题?
你们老板怎么修的? 多少钱?

网友:
苹果我没怎么修,等修苹果的大神回答你了,你看下是不是卡接触不良

网友:
好吧,求大神!

网友:
打下值  正不正常

网友:
外观检查,供电,桥.

网友C:
插wifi卡的 小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wifi卡的 小板问题

不是小板问题,全新小板换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2019-07-08):
如果蓝牙可以用,说明USB总线是正常的,而WIFI不能用,有可能是PCIE总线问题,应该检测PCIE总线条件,总线不能光测阻值,有必要的话,可以更换PCIE耦合电容,还有PCIE总线时钟、复位、供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