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4代 集成CPU加焊曲线

楼主(2016-09-14):
最近碰见很多4代 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的 求加焊曲线 有哪位大神 可以无私的奉献 本人用的是 迅维360T

网友:
我也等候结果 请指教

网友A:
跟无铅加焊北桥一样啊,我都加焊了几个!有的加焊了不行,必须重做……

网友:
4代有那么难加焊吗?

网友:
板子比较薄 已经烤坏 好几个了 不敢自己在尝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无铅加焊北桥一样啊,我都加焊了几个!有的加焊了不行,必须重做……

请问 你的上下温度是多少 谢谢

网友:
4代的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的容易坏 不容易虚焊

网友B:
摘下来是弯的。不好处理。我焊过几个,都是大面积空焊,焊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摘下来是弯的。不好处理。我焊过几个,都是大面积空焊,焊不上

你好 版主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取下来的 曲线 是多少 谢谢你

网友:
还没有bga的路过

网友:
我都是按无铅的作上240  下255  *词语被过滤*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版主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取下来的 曲线 是多少 谢谢你

取下没难度啊。跟普通芯片一样的温度。问题是这个片子装在板上是直的,取下来后就弯了。

网友:
BGA为什么芯片会不平

网友:
变弯,真不知道intel怎么设计的材料。好像越来越不好搞了。intel他们是不是不再考虑维修的问题了呢。坐等有人上传做此u的焊接说明。

网友:
我用的 是 上面240 下面 280  直接就死了

网友:
这样下去 维修的都不需要了 直接换板

网友:
四边变形,有胶的话,加焊最好不要去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