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管

楼主(2016-09-15):
小白求助,怎么在ATX电源或其他的电源设配器的电路判断分析用的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做的开关管

网友:
根据型号查参数.

网友A:
教你个简单的,以下是具体举例

电动车充电器上用到的-----7N60或者10N60,只要看到有N字母,而且是在中间位置,就是场管,而且是N管
7代表最大电流7A,10代表最大电流10A,60代表最大耐压是600V

电脑里面ATX开关电源上的待机开关管-----C3866-----只要最前面是字母,后面是数字的(有些是3个数字或者4个数字结尾)就是3极管,具体参数和可以相互代换的元件要查看代换手册

网友:
管型号 查参数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简单的,以下是具体举例

电动车充电器上用到的-----7N60或者10N60,只要看到有N字母,而且是在中 ...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简单的,以下是具体举例

电动车充电器上用到的-----7N60或者10N60,只要看到有N字母,而且是在中 ...

对的不错加分鼓励,显示器的板子就是 开关管 7N60  ,然后三极管C570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不错加分鼓励,显示器的板子就是 开关管 7N60  ,然后三极管C5707

感谢评分,懂得不多,只能尽力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评分,懂得不多,只能尽力帮忙

对论坛有帮助的都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