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1225B触发后发烫。5V电感输出只有0.8V.3V正常。

楼主(2016-09-15):
5V电感输出只有0.8V.3V正常。
我量了下周边。周边电容。也没发现问题。要触发后出3 5v。
电感组织正常。求教下。对了,mos管也好。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查查后记 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后级短路 断开节点烧后级

网友:
量量5v开启是否正常  后级转换电压有没短路

网友:
是不是换过51125  看一下,3v 5v 线性 连接的电容容量符合芯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