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有供电后,就会出线性3 5V么?

楼主(2016-09-15):
偶这个只有3Vvreg,没有5Vreg、按道理,应该3  5V都出的。

网友:
看一下芯片手册就知道了
具体月饼有发帖说过!

网友:
正常的有。。。。。。。。。。。。。。。。。。。。。。。

网友:
我感觉这个芯片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VIN有了之后会输出3V 5V线性的了

网友:
如果没出,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51125 换了吗?

网友:
5v线性电压没有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顺着找找相关元件

网友:
正常应该是有的 看下后级

网友:
应该是保护吧

网友:
是不是换了芯片?  1225b和1225c还是有差别的   主板设计不一样 有的要用到5v线性  有的不用  最好换原来板上一样的

网友:
5v 连接电容短路了吧,我上次碰到一次,3v有 5v没有。是电容短了。

网友:
这个有VIN就有3 5V的。

网友:
看下晃是线性短路了

网友:
图纸上没有ENLDO  那就估计有主供电就有LDO吧

网友:
大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