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下管正反阻值问题

楼主(2016-09-15):
华硕小板好难焊啊。。。我二合一烙铁风枪明显吃力。其中下管正反阻值,s-d400   d-s在线测是200不对头啊。不应该像上官一样,很大么。。。然后,拆下来,正常。何解?

网友:
我主要是说:我还能不能通电的意思。。。。

网友:
在板子上量上下管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
板上测量不准的  你量cpu下管可能正反只有几欧  如果取下量还是这样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
测量 拆下来测试 离板测试正常 MOS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