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小白求助 三星 911n白屏

楼主(2016-09-15):
三星 911n白屏 开机白屏 接VGA线后 明显能看到显示器黑一下然后继续白屏
把VGA线拔掉 也是先黑一下继续白屏 小白一枚 求指教
三星

网友:
白屏先测一下屏供电是什么状况啊 用套件点一下屏 看是屏的事 还是板子的事

网友:
直接换屏试下

网友:
查下屏线口供电

网友:
找个屏换一下试试

网友:
查下屏幕供电,然后 检查屏PCB板上保险。

网友:
检查屏供电

网友:
8成是屏的问题?换板就知

网友:
看看屏供电。保险什么的

网友:
判断下是板子还是屏的问题在来修吧

网友:
先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点屏为上,别修下屏坏了搞半天

网友:
查屏供电 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板先点下屏

网友:
直接拿代用驱动板试下,确定是屏问题还是板问题先再修

网友:
一般视屏问题

网友:
楼主 白屏好像跟屏线有关系,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