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D2H

楼主(2016-09-15):
GA-H55M-D2H反复上电断电.有时能开机,大多数开机无显示,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查查上电时序是否正常。H55的板注意MOS管

网友:
反复开关机,复位灯不亮,有结果分享哈

网友:
等待大神中

网友:
加焊桥,还有反复重启时没时钟信号,查时钟en有电来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检测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