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独显8显存,上电不显电流0.58

楼主(2016-09-15):
E430c电流跑0.58掉电,不出集显电压,其他电压正常,syspwrok信号正常,没示波器量BIOS。先刷BIOS,4M8M刷了故障依旧,看电流考虑是桥,用力按着,电流跳变开机,上BGA加焊(这个桥是点水胶的,加焊会爆出锡珠,大家小心,我看点的胶比较少,就用锡纸把四周贴住,加热了一下)。运气好,开机进系统没问题,但不抓USB和独显,因为刷过BIOS,就有刷回原机的,USB好了。独显还是不出,设备管理器里直接抓不到。
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遇到过桥不正常  独显驱动打不上的

网友:
刷了BIOS  2次开机才可以显示,修的头疼。原机BIOS没备份,不知道怎么找原厂的BIOS了

网友:
还是得杀桥啊。。

网友:
问题是这个加焊了可能管不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