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11T。窜间

楼主(2016-09-15):
键盘乱跳。按A跑出来个AD 。换了键盘一样的问题。换了EC还是一样。最后刷了一个BIOS 。OKLE

网友:
好奇葩啊,BIOS也会窜键

网友:
一般窜键都是键盘 ec或者接口 板层出问题 bios引起的不多见

网友:
下次变标题写清楚 窜间 串键 ……

网友:
难以置信

网友:
是不是换过主板出现的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现在bios也会引起奇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