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1.0 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9-15):
今天中秋节 苦逼的我还在上班  哎  先跟大家说声中秋快乐吧
好了 如题  有三块联想L-IG41M主板  故障是一个鸟样  没有CPU供电 起初换个主芯片可以可以开机了  第二天开机又不行了 还是没CPU供电  拿风枪吹下芯片 和周围
电阻又可以开机了  好吧 -.-  然后拿另外两块没有维修过故障一样IG41M来加热下CPU供电芯片和周围电阻之后 .  很好可以开机 然后过会又不行了 然后查芯片 vcc en vid 都没发现有问题啊   在测周围电阻 拿了一块好主板来对比也没发现有什么电阻变值   很好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三块都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本人小白  修主板也没多久 求关照

网友A:
看看反馈电路,u没电压时有没有en,上次就修了一片en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反馈电路,u没电压时有没有en,上次就修了一片en电压不稳定的

没电压时EN  VCC都是正常滴

网友:
没CPU电压时 其它各大主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芯片的en vcc
vid 也是正常的   有时用手摸摸主芯片或周围就可以开机

网友:
滤波电容都换掉。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漏电

网友:
又来一块这样问题g41   这森么破问题啊

网友B:
BOOT脚正常不,看看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脚正常不,看看升压电容。

  这芯片好像没 boot 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