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 V27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6-09-15):
部分用户反馈附件异常,版主留!

主板拿到手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插上内存转一会儿就重启,然后反复的重启,不插内存有三长两短的报警声且不重启,本能的认为是内存不过,测内存的各大条件均正常。并跑了下两条总线的线路,只经过电阻上拉分别到了PCI-E插槽、内存插槽、和南桥了也没有发现在异常。没办法了刷下BIOS试试吧,去官网下了个BIOS刷进去还是一样的情况。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左看看右看看也没有发现异常。上迅维网看下有没有同样的案例,看了半小时也没有和我一样的,他们不过内存都是刷BIOS好了。不知怎么的,灵光一闪想想要不插上独显试试。插上独显不重启了反而亮机了。这时才知道是集显不显导致的不停的重启,以前看案例说RT8859的频率设定电阻容易出问题,那我就直奔主题了,这一测不要仅还果真是电阻值不对,上网查了下说这个电阻可以用100K的电阻代换,换上不重启了直接亮机。第一次发贴描述不清还请多包涵
主板整体图片

亮机进系统图片

信号标记预览图

网友:
你最好还是用220K换,要不用一段时间就返修的。我就亲身遇到2块了,最后还是换220K

网友:
RT8859真的这通病嘛 下次遇到直接换看看。

网友:
楼主竟然有七彩虹点位图,,,真泥马神人

网友:
主板维修的不错

网友:
发帖精神值得学习,,,修好了分享,但是你说供电都正常,,这里又说集显没点,,,哎,

网友:
七彩虹的图纸很少,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图纸拿走了。

网友:
大哥!!你这是点位图吗!!!  我无语了!

网友:
8859下次遇上这板子先看这里

网友:
竟然有七彩虹点位图

网友:
七彩虹 修理学习了

网友:
这值得学习啊

网友:
原来七彩虹还有点位图的。

网友:
屁点位图。就是他那个照片放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