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不输出怎么办?

楼主(2016-09-15):
芯片的反馈是影响输出调节的吧。起码要先输出,才能回来反馈。可是芯片不输出。是不是暂时不用查反馈。查了也没用啊。
查bst脚的电容,电阻,正常。开启有  mos管都ok(我无聊换过下管。要不上管也换了?测量ok)电感对地组织正常。要不,查cs电阻?求助下。。。这个待机芯片
一路没有输出。另外一路,正常。

网友:
你看下芯片的外围有没有短路,或者芯片本身可能有问题

网友:
工作条件都有,但是不输出。不干芯片干谁

网友:
一路都有输出了。估计反馈的问题不大了

网友:
先干芯片再研究.

网友:
3v_en  5V_en 是不是同一个信号开启 ,如果是同一信号开启,换芯片吧

网友A:
什么机器?型号。
所测量芯片数据列上来

网友:
先换个新的,再查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也查一下,还有到BIOS的总线是否断线

网友:
条件都满足,直接干芯片

网友:
芯片应该有个开启脚

网友:
看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有些机型待机只有3V,没有5V,关键要看开启电路的

网友:
想这么多干么,待机芯片这么便宜先干一个上去再说了

网友:
供电开启都有了没输出电压先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型号。
所测量芯片数据列上来

mos管下管,单独测量正常,我量了下焊盘。不对头。N沟道 S_D200多,D_S400多。mos管在与不在都一样;可能这里就是问题所在了。
芯片图1225

网友:
什么机器板号?下管G极电压多少?

网友:
输出级电感阻值多少?

网友:
楼主这段时间学的挺多啊    看你总发帖啊   有这个劲   肯定能学的很好的    我也是从小白过来的
先看电感对地阻值 短路不?  不短路在看其他条件 主供电   基准电压   开启条件  等有没有满足   都满足了在换个芯片试一下   再有就是把供电芯片取下来了  一定不能在上电了   要是在上电那你就有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