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学维修,请教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帮分析下

楼主(2016-09-15):
华擎H61M的小主板,开机自动重启 风扇转一会停。然后迅速又重启。开机脚电压一直是3.3V,CPU有发热。用镊子强制开机,风扇一直转,但是CPU无发热。求各位大神解释下维修思路。拜托了!

网友:
按时序来

网友:
开机脚是一直有3v的啊。开机瞬间低然后一直高啊。供电查下。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先查下复位

网友:
按时序查, 看复位 时钟 电压等等  尤其桥和IO

网友:
所有供电出来了没,台机主板上诊断卡挡什么代码?亮些什么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先查下复位

看来你在实地学的还没到位啊,cpu都不发热第一步不该量一下几大供电吗?

网友:
哈哈哈,正需要这些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在实地学的还没到位啊,cpu都不发热第一步不该量一下几大供电吗?

确实学得不够好,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复位出问题不停地复位呢?还有看不懂“开机脚电压一直是3.3V”,按时序来更是笑死人了,难道从RTC开始一步一步查?好好看下老徐的视频是不是先查复位电压?人家才是一个月修600片的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学得不够好,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复位出问题不停地复位呢?还有看不懂“开机脚电压一直是3.3V”,按时 ...

难道开机脚有3.3.你就判断全部供电都正常了?差点眼花了我以为是你修600片呢,呵呵。。。

网友:
CPU供电 有问题吗

网友:
不解释不回贴了,懂得自然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开机脚有3.3.你就判断全部供电都正常了?差点眼花了我以为是你修600片呢,呵呵。。。

楼上学员确实没学好,迅维出来的也有没学好的,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网友(2016-11-05):
懂的大神讲解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