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不过内存 C1维修

楼主(2016-09-15):
客户拿来板子 说不显示。 插检测卡 上电  到C1不动  心想技嘉的板子bios好坏,先刷bios  这款主板双bios 倒换一下 现象一样 然后 又刷了一遍  现象还是一样。 好吧 现在只能 慢慢来了。。仔细观察板子 cpu底座左下角 上风扇开口处有点腐蚀  用手术刀刮开 断线,心里窃喜。 谁知道 补上之后还是跑C1,. 只好老实的跑去查 内存条件了。主供电1.51v 负载供电120/240脚  0.77v。 spd 236脚3.34v 基准电压 1/67脚 0.77v 也正常、当测到118脚 时钟时 只有2.36v 正常3.3v。 嘿嘿  应该就是你了,顺着找 紧挨着内存槽左上角 有轻微腐蚀 上绿绣的地方。挨着内存槽太紧了 只得用手术刀 切掉 内存槽一角,发现断线  补上之后电压恢复3.3v。

     一路跑马点亮。此板修复 。

网友:
心真细呀.好有耐心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

网友:
心细还得外加眼力好才能到这水平

网友A:
图片不要传qq空间  qq空间不允许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台式机的内存时钟信号正常是3.3V吗? 记得内存时钟有两条线?我之前测量t400s笔记本的内存时钟电压只有0.5V 而且还是正常亮机的,DDR3的内存。我现在有些糊涂了~~哪位大神给讲解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C:
楼主那打的是什么胶啊,鼓起来能装支架吗?

网友:
不过内存一般处理起来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要传qq空间  qq空间不允许引用

好吧,第一次发帖  不懂规矩  下次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打的是什么胶啊,鼓起来能装支架吗?

打的是热熔胶。鼓得不是很高  装那种带支架的风扇能装上,不打胶  那个位置容易碰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台式机的内存时钟信号正常是3.3V吗? 记得内存时钟有两条线?我之前测量t400s笔记本的内存时钟电压 ...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前段时间看帖子,一维修师傅总结的   在此引用一下。

网友:
好厉害 ,超详细

网友:
修板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前段时间看帖子,一维修师傅总结的   在此引用一下。

感谢分享!!感谢!很实用的侧脸数据呀!!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前段时间看帖子,一维修师傅总结的   在此引用一下。

这资料好,保存备用。

网友:
那个是系统线还是SP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台式机的内存时钟信号正常是3.3V吗? 记得内存时钟有两条线?我之前测量t400s笔记本的内存时钟电压 ...

这个是SMCLK,是SMBUS把。应该是这样说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思路也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手脚也麻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