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3A880D Rev:G4上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9-15):
铭瑄M3A880D Rev:G4上电不跑码
1、主板型号
2、PCI A14 3.3V正常

3、MOS管对地阻值1736过高,以换

4、1117稳压器击穿,以换(上电跑码正常以为已修复。但不能识别网卡)

5、R8111D网卡芯片高温,从料板找了同型号的换上,手摸无高温,开心!进系统还是不认网卡。在查网卡供电正常确无法开启。最后发大招《烧鸡》发现只有桥温度高(换桥还是算了吧!无BGA而且成本高于板子)无法修复。怀疑桥部分损坏(只能这样解释)

6、最后认客人外接USB网卡,收MONEY。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片能认到网卡但无法连接的,最后故障出来网卡接口座下面有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片能认到网卡但无法连接的,最后故障出来网卡接口座下面有断线的。

卸掉网卡座了? 没办法这板子网卡直接进桥,所以放弃了。加独立的。

网友:
不认网卡,你好多都没出来

网友:
静电管拆掉,查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数据线,进桥的,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B:
怀疑你换的网卡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换的网卡型号不对

这点还是很清楚的。绝对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