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5535不亮机

楼主(2016-09-15):
DELL M531R-5535不亮机,开机喇叭有8声报警,主板不接屏开启信号LCDVDD是2.5,其它电压正常,接上屏之后LCDVDD是零,难道是屏坏了吗,有没有那个大侠修到过此问题,

补充内容 (2016-9-23 18:14):
外接灰屏

补充内容 (2016-11-15 09:43):
已修,换个CPU

网友A:
我修到过,加焊显卡好的  8声   还有插屏线好的

网友B:
看一下显示转换芯片的码片

网友:
显卡的机会很多。。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8声报警和显示有关

网友:
8声屏关系很大的

网友:
有插屏线好的

网友:
8声查显示这块 屏 屏线 主板

网友:
显卡加焊过了,屏线都已经搞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显示转换芯片的码片

转换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加焊显卡好的  8声   还有插屏线好的

显卡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8声报警是显卡嘛

网友:
正常的8生是显卡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