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211T不通电疑似通病

楼主(2016-09-15):
今天同行拿来一个索尼VPCEG-211T的本本  ,不通电  无待机电流。拆机裸板,测公共点电压正常  无3 5V待机。直接找3V5V待机芯片。直接发现问题。断线。直接上图。看到这想起来以前好像也碰见过一个一样的问题的  貌似也是这个型号,所以怀疑可能是通病。不是进水断线。顺便把备份下来的好BIOS传上来。。。

顺便备份下来的好BIOS

网友A:
不知道修好了  有没有返修

网友:
这个是进水了的

网友:
供电线腐蚀了

网友B:
鼠标底下最容易腐蚀

网友C:
我的返修了  好麻烦 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修好了  有没有返修

上一个到现在没有返修  好久了都!

网友:
看着不像进水 没有进水的痕迹  就是有点发霉!

网友:
是个3.3V的电压 具体我没看图纸 没有研究。接上好了 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底下最容易腐蚀

两个都是同一个位置断线  如果不仔细看 还真发现不了  我主要是看见那个贴纸上面发霉了 加上是35V的待机芯片位置 所以随手量一下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返修了  好麻烦 不好弄

不明白断线接好为什么会返修。。。顺便需要清理干净!

网友:
路过,搞点儿下载分哈哈

网友:
给你点个赞

网友:
咱俩貌似认识  在Q上!不知道是不是你!

网友:
这个厉害啊,一般我是看不出来了

网友:
贴的纸进脏东西了吧   连了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属于轻微进水的腐蚀吧

网友:
小强搞的屎真是多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修好了  有没有返修

断线补线怎么可能返修呢,除非是其他问题

网友:
估计进水 或者受潮 腐蚀的  这机型  按键这容易进水   我有次进水一点点 吧升压电阻烂断线   后果很严重 上管击穿  烧了一大片  心都凉了

网友:
这个地方很容易进水断线

网友D:
这个要是有点位应该不算难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是有点位应该不算难的吧

没有点位   不好找!

网友:
遇到过待机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断线

网友:
那条线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点位   不好找!

没点位图搞鸡鸡啊,,,,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有没有返修啊

网友:
断线怎么会有返修?

网友:
没碰到过,不是通病吧

网友:
什么原因引起的断线呢

网友:
路过,搞点儿下载分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这应试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位置是容易腐蚀

网友:
是51125芯片吗